新手求9 acer ZG5上网本不开机

楼主(2013-01-26):
   接到一台acer上网本不开机,各电压都没短路,上电检测,公共点电压不正常,只有15V左右,PQ2是个P沟道的管,4脚控制脚有13V的高电平,开机的开关灯在闪,有时通多几次电,公共点电压就会正常,开机进系统测试都没问题,目前把PQ2 的和4脚相连的PQ20,PQ21换过了,还是一样,3V,5VIC也都换过了,求各位兄弟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在线等啊。。。。

网友:
公共电压不正常 你就修这个位置啊

网友:
保护隔离这里就那么几个元件,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p沟道的4脚有14v肯定不能导通的。查一下4脚的来源。

网友:
主修公共点电压,查为何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