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师傅 师兄 SONY笔记本 板号:MBX-49有

楼主(2013-01-26):
型号:SONY板号" MBX-49
客户描述故障现象:有时开机可以。有时不行,说是按键坏了。
机子本身故障现象:开机电流0.4-0.6掉下待机电压0.1.开打壳.裸板点.没有一点反应.偶而会跑到.1.4.量了一下按键电压有点3.3V短接时也有跳变.图纸没有 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师兄们以前有没有修过这样的问题呢 谢谢了

网友:
给点思路嘛

网友:
今天有一台华S的机也是这么样,EC虚焊!!查了EC跟着去查南桥

网友:
没有思路啊

网友:
急啊 ‘师傅 师兄们 。好象不好稳定有时可以到1。4 现在没反应了 。求求给点思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