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能达7621一体机电源维修

楼主(2013-01-26):
接了两块这种机子的两块坏的裸板,问能不能帮着拼成一块好的,由于没接触过办公设备这块,对于输出电压这块不是很懂,板上写的DC OUT 3.35V 5.1V 24V都有正常输出,如图。还有一个9P插座和一个三P小插座不知道是干嘛用的,其中只有9P上有一针4V电压,3P上没电压,请问这块板问题出在哪,实在是没头绪

网友:
敢问楼主,这是什么上面的板? 复印机?

网友:
这种板一般坏的是电源模块。。一般型号类似   DM0565    DM0545..再看看外围。。

网友:
现在我也确定他的电源板是好的了,客户直接把机子搬来了,我装上去开机没反应,感觉就是主板根本没工作,难道主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