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具无头案 之精英L-NC51E

楼主(2013-01-26):
今天上午接一同行精英 L-NC51E   主板 ERP 编号:11008198

故障为:通电跑码C1-C3-25   不动了,显示器闪一下就黑了,风扇还是在转,这种情况一般只要电压时钟复位正常,都会视为没过内存或显卡,BIOS。

换CPU(939),内存,刷BIOS无果,还是一样。

BIOS提供下载:C51GR10 V1.0

网友:
独立显卡有没有问题,独立显卡有问题也会这样的闪下就黑!

网友:
应该是你加独显时,把独显槽边上松的的元件,摁紧了所以就行了哦。

网友:
桥虚焊了吧,应该是

网友:
一般来说还是BIOS的可能性大

网友:
以前我也遇过此问题  是IO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了独立,闪都不闪一下。一直都是黑的。

是单桥吧,有的板子桥虚汗了只要有点热就能开机,一冷就走到25加焊就ok,但是用的时间不长。还是重新植株好些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刷了才知道。

网友:
摔摔版子··看看是那虚焊了不·

网友:
虚焊可以让你搞上半天的。。。。

网友:
你发这贴,什么意思

网友:
我也经常碰到这种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PCIE槽里有脏东西 被你一插一拔.......

网友:
cpu可能接触不好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测试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