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50 加电掉电

楼主(2013-01-26):
联想 Y450  加电掉电    拆装一遍就好   用一段时间又老样子      有见过这问题的吗

网友:
是不是哪里没有绝缘好啊或者是哪里虚了

网友:
处理下,绝缘

网友(2017-05-25):
如果是触发掉电的话,一般是小板,但小板也分公母头,一般母头坏的多,公头的话就不一定了。还有显卡供电也有可能,要结合实际情况维修。

网友(2018-05-10):
哪里虚焊了吗??????????

网友(2018-12-27):
这个就是这台机子的通病,显卡小板上的电容滤波不良,更换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