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路高手

楼主(2013-01-26):
   接到冠捷显示器915SW+    不通电   拆开发现电源芯片附近的电阻   二极管全部烧毁     在论坛找到一个差不多的图纸   但是搞不懂Z801  Z802这两个是什么二极管     能不能取了不用   或者能不能用普通的二极管代换?    图纸Q802是个什么三极管   坐等高人指点

网友:
从图中可以看出,这两个二极管都是稳压二极管,有一般的稳压二极管应该可以代替的,也许不上也可以用,只是少了保护,不过至少不上也不会烧东西,可以放心一试

网友A:
Z802不接的话   那电源芯片6841第五脚 岂不是悬空了  那Q802和r824都可以不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Z802不接的话   那电源芯片6841第五脚 岂不是悬空了  那Q802和r824都可以不接?

我认为是的,从图中可以看出,只有Z802被击穿后,Q802才会被启动导通,而起到保护

网友B:
MTZ20B稳压管,稳压值18.63~19.59V。Z802不可不接。

网友C:
稳压管一定要找对稳压值,肯定要接,不接直接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MTZ20B稳压管,稳压值18.63~19.59V。Z802不可不接。

意思是z801必须接吗   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稳压管一定要找对稳压值,肯定要接,不接直接爆

两个稳压管我都没接   通电没炸    电源芯片第七脚无供电

网友:
z801是IC供电的稳压二极管可以不用 z802要用不然有时候可以有时不行 不过实在没有就先不用试试

网友:
保护用的,不接也可能工作,,,,但没有保护功能了,,,

网友:
楼主不要老是看着直流部分你应该去看看交流部分是否正常

网友:
Q802NPN保护三极管 Z802稳压管是起过压保护用的,不接也可能工作。但没有过压保护功能了。
Z801是IC供电稳压管不能取。

网友:
  所述两只稳压二极管均不起稳压作用,仅仅是起过压保护作用。稳压过程自有次级的TL431精密稳压器配合光电耦合器完成,一般的稳压管是达不到精度的。
  当开关变压器中的感生电势异常变大时,电源IC的供电电压会同步升高,达到Z801的稳压值时使其临界导通,电源主调整管的源级电位被抬高,反馈到IC第6脚力图逆转。如果不给力,下一步还有Z802的导通。这两个稳压管虽然稳压值一样,但在电压线性升高时,导通时间是不一样的,因为Z802还串联一个Q802的基射PN结,导通电压被抬高0.6V。Z802的导通会使Q802饱和将IC第5脚接地使电源停振。
  此两个二极管及一个三极管取消均不会影响电源的正常环境下的工作,但因失去保护使电源的可靠性降低,极端工作条件下有可能损坏电源。

网友:
正常维修来说这两个稳压二极管应该找同参数的换新,不应该去掉,免得给以后维修制造麻烦。Q802用C945,C1815常用的代换就行。

网友:
稳压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