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LE1902x液晶显示器屏幕亮度调到100还是很暗

楼主(2013-01-26):
LED屏幕很暗有时会亮一下,LED没灯管要测什么地方,电源板测了没问题,有没有图纸?请教各位高手帮忙研究一下...........................

网友:
应该是LED升压板有问题,换一块升压板试试

网友:
和LCD高压板同理,很好改的,这种电路板十有八九都与电源板连在一起的

网友:
重来没有修过

网友:
你看看到LED灯屏接口那里是不是松了

网友:
LED发光管有烧的。拆了看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