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联想家悦I1455 主板ARS760C1嘟嘟响4下

楼主(2013-01-26):
l联想家悦I1455 主板ARS760C1嘟嘟响4下不显示,各供电正常    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自己解决了嘟嘟4下是没过内存,内存槽上只有1.5V没有的3.3V供电直接就从电源接口拉一个3.3V就OK了

网友:
内存供电不足吧,查查供电

网友:
查内存供电

网友:
哈哈,我以前就遇到过MS管的D极供电不足,我也是直接飞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