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是中lpk.dll病毒

楼主(2013-01-26):
谁知道lpk.dll是什么病毒,U盘中总是有,杀完了不久之后又有了,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U盘每天插得太多了,都懒管杀毒了

网友:
电脑病毒,不是u盘病毒

网友:
楼主怎么知道是中的lpk.dll?
电脑没装杀毒软件?
如果确定是lpk.dll,并且是病毒,用这个试试。

网友:
这两个专杀工具不一样?

网友:
建议你在安全模式全盘扫描一下病毒,实在不行就备份电脑资料 全盘格式化重新分区,新建MBR,重做系统

网友:
很烦的病毒,断网查杀吧

网友(2013-03-09):
我也是天天中

网友:
可以用瑞星杀掉

网友:
找到%WINDIR%\SYSTEM32\LPK.DLL,这是真正的原凶。

网友:
他会让RAR也感染,只要你点RAR就装上了!必须全删!

网友(2013-04-08):
中过,直接进PE删lpk,重写mbr再重装系统,完事。

网友:
把硬盘全格式化就好了

网友:
把盘全都格式化就清了

网友:
手动就能清理了   算盘搜索LPK.DLL   然后全选 粉碎!

网友:
好像也没楼上说的那么复杂哇,随便一杀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