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触发掉电

楼主(2013-01-26):
接同行一台联想E40,INTEL I3独显的,开机跑到0.5左右掉电诊断卡显示0,总复位电压0。偶尔可以跑到1.2左右诊断卡当16不掉电。基本很少可以正常开机显示的。CPU、内存都换过了。是不是SB的问题呢?

网友:
是裸板掉电吗?    E40要注意C壳上的那块大铁皮,  绝缘不好就能引起掉电。   前几天刚遇到过一次

网友:
coms放电了没有, 没有放电试试, 我碰到过一台这样的机器放下电就可以了,

网友:
裸板掉电的,放电肯定早就试过了啦。

网友:
这个上面有个芯片爱坏 ,就是这个现象 ,不过芯片型号我忘记了,触摸板下面

网友:
楼上的说触摸板下面的是不是南桥还是其他小的IC?

网友:
不成先刷个BIOS试试,再做其他的。

网友:
BIOS早刷了,SB到货了换了试试

网友:
我修过一个E40开机掉电的,用手摸着南桥就没事,后来直接换了个好了,

网友:
时好时坏虚寒?桥

网友:

已修复,更换PU8

网友:
是内存供电芯片吗?

网友:
这显卡旁边有一个IC  8116L  看看那个1.8v有没有出来。没出来,你更换一个8116L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