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021wD

楼主(2013-01-26):
接接到手上指示灯不亮 开壳 :发现次级的电容爆了 换了两个 上电测试OK 收40还给客户 哪知道第2天客户又来了 还是指示灯不亮 又打开测12V 5V 也没有了 拔了下电又接上发现机器居然亮了 一直用两天都是好的  第三天客户来了指示灯由不亮了 有哪位修过这样的机器的提示下 谢谢!

网友:
在线等撒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应该是爆电容附近有短路现象,你再仔细跑跑电路

网友:
应该有虚焊的地方,仔细查一下吧。。。

网友:
50v47的电容也应该换下,板上有电解液要清理

网友:
看看IC供电是不是低了

网友:
电源板在不开机时是有12V和5V的,你那机子明显电源板不正常 。

网友:
别忽视了一次电源初级  特别是场管控制  这种情况不一定在后继

网友:
初级开关管,大电容,后级电感,电容,全都测试一下。。不行就换。。如果你的控制IC 是7575 那就直接换一个。。。

网友:
鼓包电容旁边的电容最好也换掉

网友:
一般爆的电容旁边最好都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