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41L戴尔1545开机外接显示正常内接没有反应

楼主(2013-01-26):
一台戴尔1545之前因为屏有斑纹,客户买了一个LED的屏改换上去,换上去的时候烧了,烧了待机17020E好EC  WPCE773LA0DG换了这两个之后可以开机也点亮了,就是接外接显示内接完全没有反应也没有背光灯也没有亮,拿了通用高压换了上去有背光没有图像,检测主板屏接口PWR有19V到高压条LCDVDD电压为OV第38到40脚PWR为19V  35.36LCDVDD没有电压  31.33.44脚有3.3V,28脚没有电压,28脚检测到高压条和EC的,34线到U48,U48  2.3脚都没有电压2脚到屏接口35.36脚,3脚到D20的1脚到EC   2脚到北桥、、EC换了还是没有电压,也有试过直接拉3.3V到LCDVDD还是一样没有显示请问是北桥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可以说得不是很清楚、麻烦大家看看、、U48什么条件下才满足2.3脚的电压、、

补充内容 (2013-1-28 18:35):
谢谢大家的支持、、主板修好了、、是北桥问题、、、今天才到货所以现在才回复、、

网友:
楼主,改显示屏收了多少钱呀?值得吗?

网友:
楼主把旧屏的码片装到新屏上

网友A:
不是我改的,是同行自己改烧掉了主板,我负责帮他修好主板,问题现在是开机外接有显示内接屏没有显示、、

网友B:
dell的机器很多要换旧屏的码片。

网友C:
lcd1     25和26有没读屏的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lcd1     25和26有没读屏的波

没有示波器不知道有没有波,不过一点电压的没有应该都没有波、、这样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ell的机器很多要换旧屏的码片。

现在用原来的屏都没有显示。开机亮灯一下白屏就黑了,还有那个31脚的接屏没有3.3V不接屏就有3.3V???请问是不是背桥挂了、、排线检测过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用原来的屏都没有显示。开机亮灯一下白屏就黑了,还有那个31脚的接屏没有3.3V不接屏就有3.3V???请 ...

这个可以飞线试一下。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cd1     25和26有没读屏的波

请问  风中的孤狼,您说的25   26脚波形,正常的话是持续波形吗?还是???

网友:
飞个3.3V的线过去 没有开启信号

网友:
检测下数据和时钟正常不

网友:
这个没示波器不好弄了,有可能北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我改的,是同行自己改烧掉了主板,我负责帮他修好主板,问题现在是开机外接有显示内接屏没有显示、、

叫他换主板吧!学技术付出点代价这样会长记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  风中的孤狼,您说的25   26脚波形,正常的话是持续波形吗?还是???

不是持续的。只有一两秒的波。后是一平稳的3.3V电压。只有这两个信号正常后才考虑屏后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