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发烫的维修及南桥击穿的判断方法

楼主(2013-01-26):
南桥发烫的维修及南桥击穿的判断方法
   南桥发烫的维修要区别一个问题就是南桥在什么情况下发烫。
    (1)接上ATX电源,不触发的情况下南桥就发烫。
     一般95%可以判断为南桥击穿!同时伴随SB5V/3.3V存在短路情况,
拆掉LAN,1394等走PCI总线的原件,测量SB3.3V对地阻值,低于80欧姆一般可以判断为南桥击穿。
    (2)接上ATX电源,不触发时南桥没有温度,触发后南桥发烫。
(一般情况伴随诊断卡上会显示无复位)一般常见于INTEL的大南桥,82801eb/db等等。
    故障是AGP的供电不足,修复Vagp后一般南桥温度会正常。
80%是AGP供电MOS管击穿,或MOS控制极的IC不良,一般是LM324的运算放大器银狐等杂牌产品会有一个WB1601A经常坏~造成无AGP供电,WB1601A只在杂牌主板中见过。
    如果AGP供电正常后南桥还是发烫,一般可以通过打AD线来判断是否为南桥不良。

    下面几个条件一般可以判断为南桥击穿:
     1.SB3.3V对地短路或阻值小于80欧姆
     2.CMOS跳线中间脚对地短路
     3.接ATX不触发南桥发烫
     4.对于ICH4和ICH5来说,打USB接口的对地二极体值也是很重要的测量依据。
    尤其是因为插拔USB设备造成不能触发的!特别注意usb两条线路的阻值,当然要排除USB口自身短路!USB线路上的排阻排容也会影响。
   总结:
   插ATX不触发,SB发烫排除LAN,1394短路则为SB击穿触发后发烫,多为AGP供电不足,同时VIA,SIS遇到过Vcore不足造成SB发烫的。
    一般要测量全板的各处核心供电是否正常,正常后打SB的AD线判断是否为SB不良。

网友:
那就顶下吗

网友:
谢谢分享,我是新手。受教了

网友:
好详细的介绍,经验很重要啊

网友:
不错的经验,向楼主学习中。

网友:
赞,新手向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