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买的三星超极本NP540U3C不能安WIN8系统

楼主(2013-01-26):
在美国买的三星超极本NP540U3C不能安WIN8系统.把笔记本的硬盘拆下来在别的电脑安好了GHOSTWIN8,再放到笔记本上就不能启动了只出现BOOT MENU APPMENU   WINDOWS BOOT MANAGER  怎样才能安系统呢?

网友:
之前是什么系统呢?

网友:
帮不上你,还没有接触这个系统 。

网友:
重新用微软原版镜像安装,少用狗屎特,远离狗屎特,健康生活每一天.狗屎特是个极其不稳定,极其添加恶意软件,捆绑软件的源泉,狗屎特是用于备份自己系统的工具,却被坏人发明来安装系统

网友:
没安装过WIN8。不了解。试一试WIN7行不行。

网友:
从小英语好 !长大没烦恼!

网友:
没装过,是否是引导失败,win8引导和win7好像不一样,试试刻盘安装

网友:
没接触过WIN8。WIN8刚出不久,估计GHOST兼容性还不好。。。

网友:
三星超极本,是有二块硬盘,其中一块固态硬盘的吗? 做系统的时候注意下就好了。

网友:
你重BIOS 里面看一下设置  还有看一下硬盘是否有带启动

网友(2013-07-13):
这个装过,这个系统只可以装在硬盘上的,要把他原来上的隐藏分区格了,用WIN8安装版的装,GHOST的装不上的

网友:
GHOSTWIN8 在哪下的? 可以先装个WIN7 或者XP再装 就好了

网友:
难道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