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G41C+ VER:2.00小修一例

楼主(2013-01-26):
这个主板拿来的时候可以点得亮的,我就放那里点着不关它,用了一会之后就有电流声了,磁磁的响,刚开始很小声,继续用越来越大。接着就黒屏,检测卡跑00,复位灯亮了起来,电流声消失。我点复位排阵没反应,接着把掉电源再接上去开机,和开始是一样,用一会就黑屏了。接着我检测CPU没电压,总线1.2V有。我就打上下管的G极阻值,只有一个下管的G极是0.02的,其他看起来都正常,把CPU拿掉测试这个下管的G极变为400多,初步判断这个管损坏,直接更换之,再上CPU打这个管的G极为460。上电测试半个小时没为题了。有点奇怪,下管击穿了,上电的时候怎么不会断电保护呢??还能用一会!!!

网友:
今天刚修了一个上电开机风扇转一下就保护,打四针口供电12V对地阻值为零,测CPU供电管发现有一相供电上管损坏,更换之后OK。

网友:
12V对地阻值为零一般是上下管都短路了,或者上了cpu。或者电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