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发出滋滋的电流声,麻烦大家帮忙看一下,感激不尽~!

楼主(2013-01-26):
大家好,一块主板,技嘉770T-UD3P,接近CPU供电部分那个角被压弯了一些,如图,如果从正面看的话就是主板的这个部分有些往上翘。上机后能正常使用,但是用了一会儿后发现机箱里有滋滋的电流声,频率很高的那种,类似于某些显卡高负载时会发出的那种滋滋的电感声音。通过排除,不是显卡发出的,我换这块主板之前没有这个问题,换了这块主板才出现的这个问题。这个滋滋的声音时大时小,时断时续,频率时高时低,屋子里比较静的时候能听的很清楚,很烦人! 想请教大家一下这大概是什么原因?这样会对我的CPU、电源、硬盘造成什么不良影响吗?麻烦大家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
我是个新新手还在学习中还不明白,等高手解答。

网友:
我有块昂达754的主板,主板不会发出声音,电源会,不管你还什么电源只要要接着主板电源就会发出声音。现在还没解决

网友:
估计是电感发出来的

网友A:
很有可能是电源接头接触不良造成的 本身主板上的器件发出噪音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你把CPU 供电的电感换了·看看·

网友:
现在主要想知道这样是否会对电源、硬盘、CPU等其它部件造成什么不良影响?比如降低寿命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有可能是电源接头接触不良造成的 本身主板上的器件发出噪音的可能性不大

是说主板的电源接头不良吗? 总之一换上这个主板就滋滋的响,电源本身没问题,用其它的板子一切正常

网友:
估计CPU供电部分的问题吧

网友:
找淸楚是谁发出吧

只有电源才会滋滋响

网友:
电感和电容容易出现这种声音。

网友:
cpu供电管子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