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进水,一天半修复

楼主(2013-01-26):
笔记本型号:LENOVO Z360
板          号:DALL7AMB6EO REV:E
CPU  接 口:rPGA-989   INTEL P6200
内 存 接 口:DDR3
单 桥 芯 片:BD82HM55  SLGZS   E045A988
显 卡 芯 片:
CPU供电管理芯片:RT8152E
E C :ITE 8502E 1045-JXS
故障描述:进水了,U29一圈腐蚀的痕迹,大概是从键盘底部进去的。
测试数据:
                 先测了下大电感,无对地短路,接稳压电源,待机0.01A,按开机键,没反应,电流0.01A,无变化。测CN4接口NBSWON#有3V,按下变低电平,顺
                 查EC-125脚,也有跳变。测+3VPCU、+5VPCU正常。
                 这个地方绕了点弯路,EC-80脚经D21后为DNBSWON#到桥,再经R254至桥PWRBTN#,但是R254没装。查S5_ON没按开关时,有时有高电平,有时
                 为低电平。S5_ON,是+3VPUC、+5VPCU转换成+3VS、+5VS的控制信号。由于本人经验尚浅,一直在纠结EC收到开关信号后,发给桥一个信号,这
                 个信号又不是PWRBTN#,S5_ON有时有,有时无,捉摸不透。顺测了一下LID551#(屏合信号)是高电平正常。
                 EC待机电压,时钟有波形(测到晶振1只脚有,1只脚没有)、复位都正常。
                 RSMRST#由EC发给桥的复位信号,0.47V,明显不正常。
                 想想EC的BIOS可能参与触发(在基地学到的),查一下吧。就是U29这个芯片,进水的部位。8脚有3V,7脚无电压,3脚1.2V,都不正常。拆下R504、     R509,     都不是10K了,换吧。
                换好后,还是不触发,拆下U29上编程器,读芯片内容,咦,全是FFFFFFFFF。以为没读好,重读了一遍,还全是FFFFFFFFF。这时想到3脚WP#为低电平,估计
                清掉了。从论坛上下了个BIOS刷了。按开机键,到0.2A掉。待机时S5_ON低电平了,按开机键,为高电平,有电压没起来。S5_ON,是+3VPUC、+5VPCU
                转换 成+3VS、+5VS的控制信号。按开机键,反复测,EC能收到SUSB#、SUSC#,发出SUSON,去开启+3VSUS、+5VSUS。着重查这2个信号的去向。
15V是待机就有的,查到PR156、PR151、PR118、PR130,无15V。废话少说,全换了。PR151、PR156还是没有。15V是D18、D19自举后,经PR127产生的
测PR127、PR151不通,飞线吧。心情忐忑的开机,电压到1.几A了。接屏,亮机,搞定哦。

 会员0元2022-11-5 04:52

思路不错.

网友:
贴子写出来简单,修的过程也算复杂了。另:本人不算高手,自学一年,去基地一个半月。手上修好的机不超过10台。

参考另2个贴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7276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0055

您的经历和我一样,但是我已经修复超出10台,哈哈

网友:
联想的bios不好找啊,官网都不提供

网友:
国外的官网提供BIOS程序

网友:
够专业的了,写的贴子都那么规范。经验加总结,愿意分享,帮顶了。

网友:
理论指导维修,修的很好呀!
补充一下:显卡型号英伟达31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