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发一个NC6400维修的帖子

楼主(2013-01-26):
接一NC6400, 是同行修过的,插上直流电源,待机0.078V。 感觉待机有点高,按下开机按钮,没有任何反应。莫不是什么地方有短路,IO侦测出来了,拒绝开机?暂时也懒得去找电路图, 断电测公共点 阻值600多,正常。再测3V 5V待机电压电感,阻值120多,应当也基本正常。于是再量各大电感,和稍大一点的电容,没有发现明显的短路。于是测IO的晶振,一脚1.6V ,一脚1.4V.也正常的。继续测量南桥晶振,一脚电压0.21 另一脚电压0.17。无意中一抬头,咦,电流怎么一下子到了0.5?  开机了!开是断开电再开机,还是没有反应。于是用万用表再去点晶振,还是不开机。凭经验,感觉可能是南桥出问题了。于是用手捏住万用表笔尖去点南桥晶振,果然电流直线,0.5、0.68、0.83.0.94感觉亮机了,接上显示器,开机果然亮了。于是加焊南桥,再次试机,但是外接显示器花屏,判断显卡虚焊,再次上机加焊。接上屏,亮了,不花。但外接还是花屏,也懒得去管外接,一般来说外接很少用到,或许他原来就是这样的。于是打电话,叫同行来拿。 第二天,我有事外出,同行打电话说,他装上去后外接花屏,但本屏不显了。于是叫他再拿过来。第二天,接上显示器,外接还是同样的花,本屏插上去真不亮,换个屏,还是不亮。看来问题还是出在显卡部分了,显卡核心已经加焊过了,我对BGA的焊接技术还是有信心的,因此问题不大会在显卡核心部分,那么为什么外接花屏呢?怀疑是显存有问题。于是挑掉红胶,打上焊油,用风枪吹,再次开机外接不花了。但本屏还是不显。于是决定先不管本屏的问题,先上BGA加焊显存,修好外接不显的问题。十分钟后,开机外接不花了。于是试着接上本屏,居然也亮了。于是本机修复。显存虚焊导致花屏好理解,但怎么会导致本屏不显示呢?不明原理,望高手指点!!

网友:
等高手来指明

网友:
可能是加焊显存时候,把显卡也同时受热虚焊加好了,你原来加焊都能亮机了,后面又不行正好解释得过去.

网友:
修好外接不显的问题打错了,应当是修好外接花屏的问题。

网友:
我是先加焊显卡了,而且绝对加焊好了的,但外接还是花。到后来本屏不显时才加焊显存,所以不存在加焊显存把显卡加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