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开机掉电

楼主(2013-01-26):
接到一IBM T60  笔记本,现象为触发后电流跑到12A 左右,掉电,电流回到0.00A,且掉电后不能继续触发,必须把电源拔掉再插上才能触发,根据这个电流的反应,应该是主板上的某个电压或信号不正常造成的,至少没有短路。于是一步一步拆,为了排除是不是外设造成的,所以拆一样外设时就试一下,结果拆到屏排线时,能上电了,且外接显示正常,先排除了屏的问题那么问题就在主板屏接口附近,想有可能是屏供电不足的问题,于是用镊子短接一个33V ,触发,液晶屏正常显示,现在问题找到了,先测Q22 的工作条件 1  2  5  633V供电正常,3VCC3P—DRV也有5V的控制电压,既然工作条件都满足了,那么就是Q22 本身问题于是从料板找了一个脚位一样的换上后,接屏,开机,正常显示,到此问题修复
注意:这是很多笔记本的通病,通过电流表可以看出触发后电流高低跳了4次,已到显卡,我相信大家都看的出来,在以往修过的机器有华硕,戴尔,宏基,都有过这种故障,接屏线和屏就掉电,不插屏外接显示正常,有的是电阻,有的是三极管,总之是这条线路的问题,我相信你们以后会遇到这种问题,不要走太多弯路,以为是显卡问题{很多人误判}*注意
注意
注意

网友(2013-08-22):
下次会注意的,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5-08-30):
真的感谢,我手上干后有这么一个机器,马上开工试试,感谢分享

网友(2017-04-18):
我的不接屏线也也掉电 一开机就掉电了  机器昨天都好好的 今天卡死机就这样了 换了你说的什么 Q22都是一样 烦

网友A:
谢谢分享,给你加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给你加分

我怎么没有看见你给他加分呢?你这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没有看见你给他加分呢?你这是?

恢复了系统就会自动给他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恢复了系统就会自动给他加分

加分就快给人家加分,啥叫恢复了系统就会自动给他加分,这个说法没有听说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