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屏的本质问题还是屏的逻辑板问题!

楼主(2013-01-26):
RT这个屏还有修的必要吗?问了几个都说屏的问题!修逻辑板也不行的!等了多天才发言的权限!在此感谢各位

开始只是出现左右的竖条!最后下小半部分都黑掉了!

补充内容 (2013-1-29 10:51):
已阅至18楼!感谢各位的意见!我最想知道的就是屏芯片还是屏幕自身的问题!

网友:
你换个屏试试

网友:
都有可能,一般这种修好不了!

网友:
如果条纹不动那就是屏的问题了,没法修的

网友(点评):
条纹是固定的!

网友:
是屏的问题!!!!

网友:
基本上可以确定屏死了

网友:
基本上换屏了!

网友:
换屏吧,阿门

网友:
这种情况屏的问题多点。

网友:
不知道你是多大的屏,大屏就有修的价值,小屏(24寸一下),就不要修了。屏的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了。换屏解决

网友:
这是屏坏了 修起来意义也不大了 全身多处受伤..

网友:
肯定是屏上上面的芯片有问题。。。。

网友:
我也认同是屏的问题,但是不是上边的芯片我也不知道。只能断定是屏完了!

网友:
屏的问题,这个屏估计要成砖石

网友:
屏都不能修吧   ,换屏  还是建议客户之间换显示器吧

网友:
有亮线了 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啦  不用修了  叫他送你

网友:
屏坏啦,哎又赔钱啦啊!!

网友:
需要专门的压屏设备才有可能修复,但能正常使用多久,就不知道了。

网友(点评):
压屏设备?没听过怎么用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