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风扇狂转

楼主(2013-01-26):
E40风扇狂转 EC换过 EC和桥下BIOS都刷过 inter  I3的机器 求思路

网友:
温控芯片查一查,当时有台E40不触发,刷了Ecbios后Ok,风篇5v狂?转,刷了多个版本Bios一样,最后让风篇供电改了个3.3v才交货,风篇噪声很吵,客户肯定有意见

网友:
测量风扇供电 地线是否正常  在查温控线到EC的电路

网友:
这款本子好像风扇都转的快啊,不掉电就万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