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掉电

楼主(2013-01-26):
华硕m2n68-am开机掉电,拨下4pin不掉,请问啥问题

网友:
电池放下电试下。 没好的话查CPU边上的管子有没有短路。

网友:
电池放电了吗?辅助电源接上掉电,保护了.CPU供电查.不会查就把所有的上下管换了.

网友A:
查mos管有无短路 电源管理芯片是否正常 这个板是要抓取C才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mos管有无短路 电源管理芯片是否正常 这个板是要抓取C才上电

CPU供电中所有场管都查过正常,除无vcore外,其它供电皆正常,RT8855工作条件不知道都测那个脚

网友:
重点检查CPU的供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