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电源,台达DPS-650PBA

楼主(2013-01-26):
        新手,没事儿研究一个电源,此电源是主动FPC电源,拆机后检查保险短,目测没有炸没烧焦没怀孕电容,测量FPC N通道两个MOS管没击穿,换上保险后串60W灯泡试机,灯泡大亮一下后一直红亮着,有280V电压,绿线有5V,短接绿线其他无输出,灯泡大亮,初步判断是FPC问题。分析电路后发现可以拆掉FPC的两个N-MOS(K2698),相当于不用FPC,于是动手拆除两个2698,上机试机,灯泡大亮后微红,有待机,短接绿线后各个输出正常,唯独没有PG(灰线)。FPC用的是3818+339,后级部分是1002DS+LM339+339。

问题来了,1、可不可以拆掉两个2698,相当于去掉FPC。
                  2、去掉FPC后可以开机,但PG信号为什么没出来,爬文章好像PG基本就是从1002DS  3脚出来或从大电容出来,3脚也没电压。

没思路了,求救。

网友:
????我描述的不清楚么????

网友:
很清楚了
1.可以拆,不过要解决电源整流后的通路以及PFC与PWM芯片之间的通讯问题。这个得对着IC文档改。
2.还是找图慢慢分析.

网友A:
感谢回复
这个电源整流后分两路进后级,一路是经一个大二极管直接进后级,一路是经大电感加到2698  C级。会不会PWM和FPC没通讯造成的没有PG呢?

网友:
非常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回复
这个电源整流后分两路进后级,一路是经一个大二极管直接进后级,一路是经大电感加到2698  C级。 ...

是PFC,大哥,不是FPC,power factor,
我最近也在研究这玩意,很有意思。(我那个IC比较复杂)

为此我还专门照版画了图,有没有照片发上来一起探讨一下?互相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回复
这个电源整流后分两路进后级,一路是经一个大二极管直接进后级,一路是经大电感加到2698  C级。 ...

同我的也类似。

网友:
主动pfc电源的电路图资料还是少了点,希望谁有让大家共享一下。

网友:
主动式PFC驱动芯片3818的资料很少,无PG电压应该查1002DS芯片是否有问题,和PFC电路应该没关系。

网友:
有芯片要检查pfc的380伏电压才起振,如果断开它,有可能不起振

网友:
我觉得你可以接上保险丝,去掉灯泡,因为有PFC电源的电源开机时要有启动及强烈的380V调整电流,所以60W灯泡有些亮是正常的,祝成功!

网友:
台达DPS-650PBA
这个电源的图纸哪位高手有,能否发上来?

网友(点评):
没有图纸

网友B:
楼主,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电源,输出不小心短了一下,现在12V输出仅有11V,PG为3V,有些主板可以点亮,但12V输出低,怕坏硬盘,不敢用,好长时间了,也不愿意动它,一直放在那里。如果你能把1002和339各脚数据实测一下列表发出来,那就非常感谢了。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已经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电源,输出不小心短了一下,现在12V输出仅有11V,PG为3V,有些主板可以点亮,但12V输 ...

你可以代换3.3V5V12V的电容试试、电源上这几组电容常坏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代换3.3V5V12V的电容试试、电源上这几组电容常坏件

这些电容肯定不会有问题,你要看清楚,我的是短路引发的故障!

网友:
换个电容试试

网友(2013-02-25):
引用 网友B:
这些电容肯定不会有问题,你要看清楚,我的是短路引发的故障!

只是建议你换了!我都是修的工控机电源、那些电容看起来完好。用起不老是出问题,后来加在电桥上才发现参数下降,漏液等问题、换上新的后就完全排出故障!

网友:
想知道1002DS的资料,谁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