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S架构的内存AD线阻值差别??

楼主(2013-01-26):
神舟 天运F4000 SIS M672FX+SIS968架构,,测内存的AD线,DDR2代,其中有一个值为56欧,其它都为300多欧或160多欧,,,,,这个56欧的正常吗???

网友:
还有这机器的内存时钟电压是1V左右...是否偏高.???此时钟是单独的辅时钟IC输出的的.

网友A:
时钟是1V正常的,你这个机器是北桥挂了。。。SI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是1V正常的,你这个机器是北桥挂了。。。SIS的。。。

谢谢.....已经订北桥了....到时换上去看下效果

网友:
学习了,楼主换了北桥后好没好说一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