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屏暗屏没字,外接正常显示,

楼主(2013-01-26):
(无正文)

网友:
这种问题就不要求助了吧,怎么帮?

网友:
仔细慢慢研究吧 我遇到过很多暗屏的本子 要么屏线要么灯管要么高压要么显卡要是没显卡就是桥了还不行就看看接口处电压出来没

网友:
一个一个的排除吧,先简单后复杂

网友:
上网本 就加焊 CPU

网友:
你的确定好 是集成北桥的CPU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说啊  慢慢排除 !

网友:
先看看屏上的保险烧拉没有 检查完拉 一步步向主板上查 目前还不知道有什么先进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