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SONY SR33H的怪问题。。。

楼主(2013-01-26):
客户拿来一台SONY SR33H的机器,客户就是几天没关机,想用的时候发现开不了

我先取下电池,接上电流表,按下开关,不触发
于是拆机测量BIOS的第八脚和第五脚,发现8脚有电压,5脚没输出,判断是BIOS有问题,取下来刷BIOS,发现BIOS芯片居然坏了!没办法又从旧机器上拆了一个刷上网上下的BIOS,插上电源,电流刷刷上去了,亮机了!正当高兴的时候,机器发出一个提示没有操作系统。。。。我以为没有找到硬盘,结果进BIOS一看有检测到硬盘,以为系统坏了,插上U盘,结果U盘启动不了,而且BIOS设置无法保存,于是换了CMOS电池,还是一样!
没有办法又拆机,测量USB电压有,对地阻值正常。。。没有思路了,觉得应该南桥有问题,索性换南桥,结果还是一样!
这下我是彻底没辙了,特来求助各位大侠!!!

补充:BIOS刷了两个不同的,硬盘在其他机器上测试系统是好的

网友:
再找个BIOS试试吧

网友:
没人回答啊,自己顶个

网友:
应该还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