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方正上网本触发到30秒左右自动关机

楼主(2013-01-26):
排除散热问题,系统硬盘问题,换过EC,板载CPU背面的电容也换后,发现去掉U5温控芯片后不会再自动关机,从料板更换另一个温控芯片故障依旧,看来是温控电路问题,大伙有什么思路?

网友:
我看那个温控芯片就不要装了    不然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我有过这样的经验  但不是这种机器

网友:
查温控的这个几个信号电压正常吗

网友:
BIOS刷过了吗

网友:
我想温控应该是EC控制的吧,具体为什么要掉电就要看线路图了

网友:
去掉了温控芯片后,风扇改成5V常转就不会再掉电了

网友:
的确,也懒得查,直接把温控去了,然后改个5V常转就交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