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无任何电压输出 怎么查

楼主(2013-01-26):
电源无任何电压输出 待机和开机的电压都没有 应该从哪里查起 怎么查 新手

网友:
先检查绿线 紫线是否有电压 如果有就检查开机与13007这边 如果都没就要检查副电源这边 只能作个指引 现实还是靠你自己跑电路

网友:
先检查整流后有没有直流300V,再检查副电源启动电阻有没有问题,如果都没有问题再检查副电源开关管等副电源的元件。

网友:
建议先学点开关电源的基本原理。

网友:
都没有先查高压电路,再查低压电路。

网友:
先看绿线紫线有没有有5v输出,有5v证明副电区域是好的,300v区域也基本是好的。有果无5v,在断电下打开电源检测整流桥,大电容有无损坏。。检测各个电器元件有没有明显损坏痕迹。测下大电容附近的均压电阻。如都是好的通电检测有无300v左右电压,如有在检查那3个开关管,有无损坏,如有损坏检测开关管附近的电容电阻和2极管有无损坏。有一定要换掉。要不换上后还烧。如果开关管无损坏,就检查494跟339。具体检查方法搜下吧。

网友:
从桥那里查起 看没有断路什么的

网友:
好歹你得先说说是什么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