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识别USB3.0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13-01-26):
电脑不识别USB3.0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装驱动了么,3.0需要装驱动的,那东西不像2.0

网友:
不知道。魂牵梦萦 夺要求

网友:
装了驱动也不行

网友:
确定主板有3.0接口?
确定插在3.0接口?

网友:
你可以去网上下个3.0的驱动装上,如果不能上网,可以先下驱动,在PE下复印到硬盘里再启动再按装

网友(点评):
弱弱问一句不能上网,怎么下驱动

网友:
3.0不认?你的是什么主板  怎么装的什么驱动啊?

网友:
比较大的可能还是驱动问题

网友:
首先要有3.0的接口,然后要有相关的驱动,然后在硬件管理里面应该可以看到3.0的硬件。还有就是驱动有好几个,最好多装几个

网友:
首先要有3.0的接口,然后要有相关的驱动,然后在硬件管理里面应该可以看到3.0的硬件。还有就是驱动有好几个,最好多装几个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13652-1-6.html

网友(2013-03-12):
好经验  值得注意

网友(2013-06-15):
我碰到了一台。也是装不了驱动,pci也装不了

网友:
没装好驱动的吧,我之前也试过了,最好是装原带光盘的驱动。

网友:
如果主板不支持3.0那么3.0就会被当成2.0使用,如果支持就是没装驱动,还是不行就要动南桥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驱动没装好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