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0ab 2.1

楼主(2013-01-26):
下午收到一台机器,型号是k40af  顾客反映机器放了半年,然后回来就开不了机了。由于此机修的极多,大部分为北桥空焊,于是对客户说300元搞定,搞好后打你电话,客户想了想同意后就走了。收到机器简单测试后发现故障为触发后电流到0.7掉电,此机正常开机要到2.0a以上才会显示。先不管这些拆机再说,这个机器算是所有机器里面最好拆的机型,后面四颗螺丝外加电池槽边上一颗,向后一推就打开后盖板了,然后取下硬盘~~~~步骤省略。。。
  主板取出来后看了主板型号为K40AB 版本号2.1,这个版本号没有图纸,在论坛找了找没找到,所以就没上图了,由于主板上原件都没有名称,等有时间的时候拍图片上传。。。废话就不说了,维修步骤:
  首先检测待机电流为0.006,待机正常的情况下此机待机电压会有3v 5v 1.2v,检测正常。然后按下触发开关,电流到0.7掉电,用万用表检测各个电感,发现cpu电压没有出来,检测cpu主控 max1748  vcc vdd电压1.9v  电压偏低,此电压正常为5v。由此基本可以锁定故障位置,于是触发瞬间测量5v转5vs mos管,发现mos管控制极电压为3.3,可是正常此电压为12v 电压偏低,12v经过50k的电阻到达mos管的控制极,测量电阻前端电压为12,后端为3.3,测试电阻阻值正常,测试mos管,mos管正常,这就奇怪了,既然都正常为什么电压会改变了,难道空焊吗?不管了,先给mos管加加焊。加焊完毕后加电测试,电流直接1.5-2.0-2.2····屏显,机器测试正常,此机修复。

网友:
MOS管可能不良吧.经过你的加焊,暂时好了.希望你不要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