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触维修 想学显卡维修。现在遇到一些专业名词的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3-01-26):
  想学修显卡。就和朋友借了本《显卡维修知识精解》。上面奖得比较详细。也比较易懂。我这个没维修过电器的人配合百度来看书感觉也还过得去!

现在我看到花屏的检修所说的一些名词。我百度也无解了。现在来求大师解救。相信迅维网出的书。里面的名词问回迅维网应该有个很好的解答:

LDQS和LDM是什么。在显卡的哪个地方。具体作用是什么。

GPIO电路和SPI电路在哪里。如何检测好坏....

还有在书中说vga接口说得比较详细。但是DVI接口和HDMI接口就有一笔带过的感觉...

VGA接口有说123孔为三基色。说明他的对地阻值。说明了重点检测哪里。但是DVI和HDMI口就没有说明!

还有PCI接口的供电。+12V的A2.A3.B1.B2.B3。和等等....那A面表示的是靠近CPU的那一端吗?

镊子跑线法。是完全的一无所知- -

希望可以有师父帮我解答..本人想自学维修显卡。主板等等。大概看了一些书。感觉还是迅维网出的书感觉比较容易懂。比较好。可能还是自己比较蠢。依然有那么多的问题- -。

会员682730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看书 吧还是,书上的东西都有。要教得当面教

网友:
上迅维报个远程,钱能解决很多问题

看视频比较快。。。

网友:
最好找个师傅教教

网友:
书里的那一些AGP肯定好学,一学就会,,

网友:
你要找个公司或维修店实战  最好有师父带  你这样不行!

网友:
如果你能自学成才,那么你就非常适合做这个,如果你自学都不懂 还是放弃吧

网友:
最好有师父带  你这样不行!

网友:
LDQS :低字节数据选通,数据源同步的操作,读数据边沿匹配,写数据中心匹配。
LDM:输入数据屏蔽,当该信号有效的时,输入信号被屏蔽。
以上是DDR2内存的控制指令

GPIO:一般是一种MCU的可编程性引脚。
SPI:是一种总线协议,现在的主板BIOS一般都是用SPI总线。

DVI-Digital Visual Interface,分为两种,DVI-D和DVI-I,-D的只传输数字信号,-I的可以传输数字信号以及你所提到的R.G.B信号,-I的能通过一个转换接头转换成VGA,-D的不行~~!

HDMI其实传输的信号和DVI-D一样,只不过在里面还附加有数字音频信号,好像是SPDF的,具体我也忘记了!

A面就是靠近Cpu那面了

镊子跑线法问他本人!一个名词可以想象到很多可能!

网友:
LDM是0---7低数据位控制,UDM是8--15高数据位控制
B面是显卡的正面,也就是装核心和显存的那面;A面是卡反面。
DDR2的显存已经过时了,有时间精力还是研究DDR3和DDR5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