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3-01-27):
惠普电脑放置久了,主板型号M2N68 ,开机CPU风扇转5秒左右停转,复位灯常亮,CPU无供电。内存,总线,南桥供电正常,求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
CPU没电压 那肯定不会复位呀 复位灯当然亮了  如果别的电压正常的话 阻值也正常的话 那就先换个CPU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先换个电源管理芯片试一试

网友:
主板是不是华硕的M2N68,那是桥易虚的哦

网友:
这板子 不是AMD的吗? 那U供电都没有 扯蛋 总线供电会正常!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如果按照AMD时序,的确CPU供电在前,总线供电在后的

网友:
我也有快这样的板子 华硕M2N68 PLUS  不知道哪出问题。新手一点也不懂,直接乱搞,最后报废了

网友:
这个板子 桥虚焊的太多。。焊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