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都进来看看,盈通G41 开起来2秒钟重新启动

楼主(2013-01-27):
大师都进来看看,盈通G41 开起来2秒钟重新启动  重复这样 没思路了请 师傅门给点思路

网友:
是进系统两秒还是 数码卡上跑两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恩是这样的   加焊北桥没用

哥 麻烦您看看我的问题好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哥 麻烦您看看我的问题好么?

跑码跑到2几  就一下重新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码跑到2几  就一下重新启动

重复这样

网友C:
刷BIOS   一试!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刷BIOS   一试!

还没点亮就重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没点亮就重启

用编程器 刷 如果真是它引起的刷下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编程器 刷 如果真是它引起的刷下就好了!

北桥没加焊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北桥没加焊好的

 什么意思呀!?

网友:
上假负载测了吗

网友:
大师都进来看看,盈通G41 开起来2秒钟重新启动  重复这样 没思路了请 师傅门给点思路
没点亮就重起
1; 加焊过北桥
2;刷过BIOS
还是老样子  求
帮助

网友:
量一下 开机跳线阻值

网友:
新手   我也不知道。。。你写的不够详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