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楼主(2013-01-27):
显示器电源板只有5v供电不稳定3v.4.v一直跳变,实在不知道哪的问题了。但12v是正常的光耦431都换过了,求高手解释谢谢大家。。。

网友:
有短路还有换一下2极管看看5伏的那个

网友:
滤波电解也要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