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换显卡蓝屏

楼主(2013-01-27):
DV2000故障有背光无显示,原机显卡G86-603-A2换成G86-631-A2后进入系统和PE都蓝屏,请问各位是否BIOS版本问题,
有背光无显示

网友:
原来是装XP系统的

网友:
我遇到过几个 你做个WIN7 系统 然后刷个BIOS 就好了

网友:
光盘重装系统吧,安装版是最好的,慢了点,但问题可以搞定

网友:
为什么这样子,原来是用XP系统的,是换升级版显卡和BIOS
不兼容吗

网友:
拍个图片 看看就好了 感觉还是显卡没做好吧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过装XP蓝屏 WIN没事的 ,你试试

网友:
装VIN7系统已正常了,但是就不明白,原机是用XP系统的,换个升级版显卡就蓝屏,这个机器没有硬盘模可改的

网友:
。。。那啥 不回事sata模式不对吧 是报7b么??

网友:
BIOS升级到最新就好了

网友:
怎么个升法,进W7直接升级不是拆下编程器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