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解

楼主(2013-01-27):
神州一体机 h300s板号是Q530 MB 开机不亮》》cpu1v 内存一代的2.5V电压几乎都正常 之所以不能插检车卡晕了》》 bios  刷过。。32脚bios23脚开机就有一下刹那间没了 桥换过一样问题   师傅们  还能看那啊

网友:
这个怎么修,换板

网友:
客户说不值当的  换板子   哎    大哥们  我这一体机还有别的思路吗   跪求啊   在此谢谢

补充内容 (2013-1-29 12:24):
此版已修复  谢谢大家给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