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er 4520 掉电重启问题

楼主(2013-01-27):
一台4520第一次拿来是不进系统修了显卡后不亮 后来修了下合成桥好了 还没用一个月还给我说不亮 我看了下把显卡重新做了一遍 还是不行 又把合成桥做了一遍 还是不行(因为没这桥)而且这桥好贵啊  测试200  全新改良280  真是郁闷死我了  有吧bios刷了下  bios电池找了个肯定是3v的  求高手解答下啊 这换桥有希望吗?还有救是想问下  这板子不上显卡回不回掉电重启啊?  看电流好像没找到显卡

网友:
忘记说了   还换过显卡  这机器显卡是g86-604-a2  应该是改良版的吧  后来换成630的了。还是一样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那个合一的桥坏得多,,我换个几个都没成功,不知道谁有什么好办法,桥贵啊,不行就叫他换板啊

网友:
是合成桥 为什么就换不好啊?? 这板子也不便宜 500呢

网友:
这板子就是合成桥容易出问题,做了没用就得换了

网友A:
这个合成桥好像不太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合成桥好像不太好做。

桥 用心做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现在是我就怕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B:
温度比平时低个5度做,一般不会爆桥,放心做

网友C:
是不是 MODEN没插 我记得 MODEN 没插也会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D:
这板子不值得换桥吧。桥很贵的,而且BGA很容易坏。上次我就是重植焊短了,订了个改良的上去。亏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 MODEN没插 我记得 MODEN 没插也会出现这个情况

这个电池肯定没问题的 拿到手第一干了下显卡 第二看的就是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板子不值得换桥吧。桥很贵的,而且BGA很容易坏。上次我就是重植焊短了,订了个改良的上去。亏死了

换了改良的就好了?  换之前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度比平时低个5度做,一般不会爆桥,放心做

恩恩 bga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的 就是在考虑要是换桥还一样 。

网友:
这个机器悠着点,小心亏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