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529偶尔能开机

楼主(2013-01-27):
V星G31 CPU没1。5V电压,上管漏极有12V,下管栅极也为12V。请教电源控制芯片,偶然能正常开机,新手求教。
cpu
芯片

网友:
没说清楚,没法帮你。需要图纸找我。

网友:
先加焊下 电源芯片啊

网友:
都找到CPU没有电压,还不好搞啊!

网友:
除了CPU没供电 那内存和桥有供电吗 按时序看一下吧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是CPU供电吗?
那是不跑吗还是 不开机 说清楚点

网友(2013-07-16):
应该检查其它供电是否正常,严格按照上电时序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