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块跑D0 D1复位灯常亮的板子但是修好了,求指点

楼主(2013-01-27):
另一个求这个问题的贴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12035-1-1.html

故障现象上电开机诊断卡有两块一块开机显示FFFF然后跑D0不动了,另一块显示FFFF跑D1不动了。贴子上是另外的一块杂牌主板。准备抽空按这个修好的思路修另一块板子。
  因为这两点好像点背先后收了两样这样同样故障的板子。先后测量板上的各供电电压,基本正常。擦内存换内,擦插槽自不用说,压桥无果,想刷BIOS,但搜遍论坛找不到同样的BIOS。因为前面一个贴子上有人回复说跑DO D1还没到BIOS呢。所以感觉维修陷入僵局。(一个细节,就是我拆下来BIOS发现主板会一直FFFF。DO也不跑了。)
  冷静了一阵子后无意识的测电池电压三伏正常。测跳线帽电压2.7伏左右。放电不管用。还是跑D0。换了块电池测跳线电压两点八伏了。下意识的再放电上电。主板跑码跑过了。说明跑D0有朋友说没到BIOS呢。这句话是错误的了,起码在我修的这块板上是错误的了。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主板跑D0的时候复位灯常亮,但是测PCI槽的A15电压正常,用镊子短路复位开关,这个地方会有跳变说明复位正常但是不了解为什么会复位灯常亮,仔细对比发现在主板跑D0复位灯常亮的时候点复会开关的话会看到时复位灯会再稍微亮点,这个问题怎么解释,求指点。
  另外修的这个板子是一家餐厅的点菜机。板上无具体型号。
可供辨识的东西有:VER:4.1  N065A04PN0051A SH6 94V-0 E248779 0925。
另付主板照片和BIOS方便大家下载使用。相片明明800多K但是上传不了所以压成RAR的文件需要的朋友下载打开使用。

网友:
你这----我也是刚学修主板的

网友:
希望你这个BIOSS能用,我正在找这个,就先试试下载你的看行不。

网友:
实在看不太懂楼主的贴子

网友:
BIOS绝对好用。 因为是从正在运行的机器上读取出来的。如果写上不能用就不要怀疑BIOS问题了查其它地方。

网友(2013-03-01):
刷了BIOS不管用,最后焊了桥正常了。

网友:
一个被诊断卡调戏过的人跟你说,不要太相信诊断卡了,我修过一块精英A770M,诊断卡不跑马,复位灯常亮,但是测PCI的时钟复位都有,各电压也正常,实在郁闷上CPU内存显卡,结果怎么着,亮了

网友:
论断卡应该是可以相信的。楼上说的情况我遇过。但是有个灯叫IRDY好像。码不跑但那个灯会闪烁也表示主板起振工作了。

网友:
学点经验。

网友:
诊断卡在少数主板上是很准的!特别是在服务器主板上。

网友:
D1是IO问题,D0就不知道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