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太贵了,可以不可以买那些便宜点的?有什么主要区 ...
示波器太贵了,可以不可以买那些便宜点的?有什么主要区别呢?

楼主(2013-01-27):
新手,发现很多地方还是需要
示波器
,但是动辄2000多元感觉学习有点贵。可不可以买那些便宜点呢
比如有虚拟示波器,一个盒子,需要查到电脑上用专用软件看
比如有手持式小示波器
都便宜很多,有的也就200-300的样子,可以日常维修用吗?
另外选示波器主要看什么参数? 谢谢
电脑

网友:
修电脑、笔记本最好用100M以上的示波器,太低的不适用。

网友:
专业做维修的话,工具上不要怕花钱,两千多块,修几个笔记本就出来了

网友:
想想工厂里示波器用途更单一,为什么还要买那么好的示波器?

网友:
示波器能把肉眼看不见的电信号变换成看得见的图象,便于人们研究各种电现象的变化过程
你说的几种东西都是给学生做演示的居多
价格直接决定性能也就是带宽 通道数(是否有跟踪功能)等

网友:
2000多元感觉不贵了

网友:
示波器要是不是老手最好不要买 买过来也是浪费 放在那里不知道怎么用
我买了一台 后来便宜价处理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