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 开不了机开机三四秒关机

楼主(2013-01-27):
台式机 开机三四秒关机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我也没有工具 希望能有高手帮忙判断一下大概是哪里问题 技嘉主板
开不了机

网友:
连诊断卡,都没有,我们爱莫能助了

网友:
能不能显示的?

网友:
把所有的外设拆了看正常不正常换电源换电源不行换Cpu最后不行主板问题可以打主板阻值

网友:
短路掉电或卡码掉电

网友:
问的这么宏观 也宏观的回答一下 可能是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