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卡跑3dmark黑屏~~~~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3-01-27):
如题,品牌机上用的小刀卡,不跑3D正常。一跑3D就黑屏,然后测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都是0V!!!! 请高手指点,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显卡
黑屏

网友:
软件检测过了吗 电压 怎么量的 没电压根本不会亮啊~~~~~~~~

网友:
用最新版的GPU-Z电压就不会显示0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