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菜不会修档CF,虚心向师傅请教

楼主(2013-01-27):
主板是片AT690G ,听客户说,他自己本身用着的内存被别人换了,插上其他的不亮了。再插回他自己原先的也不亮了。我插上诊断卡,档CF,本人刚接触这行,不是很会修。这个应该是过不了内存吧?主要修那里呢?各位师傅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A:
请检查主板的CMOS电路

网友:
非常感谢您。原来是电池没点了。这样都导致这样的问题啊。呵呵。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检查主板的CMOS电路

非常感谢师傅您。我之前放过电了,还是不行,自从听你的建议后,原来测出是电池引起的。问题解决了。谢谢你啊。

网友:
电压,时钟,复位,刷bios  你拔掉内存,看是不是跑cf如果是,就是不过内存了

网友:
电池没电了····

网友:
开机CF,是没有跑码, 楼上的不要误导别人,什么内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