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35 开机0.55 不动

楼主(2013-01-27):
有谁遇到过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位不是做维修的吧???

网友:
这个要按照时序慢慢查,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0.55  cpu 都没过   拆机检测  看看是不是有什么电压没出来    如果电压都正常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路过学习学习

Rngon -4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的问题简洁啊?
你这种方法就是先去测各个电路的电压有没有出来。才好判断后续问题。

网友:
先测各大电感的电压全出来没有.再量下CPU 复位有没有出来.如果出来了,就按不跑码的时序修.

网友:
问题太多了。首先就要先量所有电压都出了没有啊

网友:
北桥坏的多。从做试试

网友:
先测各大电感电压都出来没有 都出来的话就按照时序查信号

网友:
lz的问题简单明了,大家都在猜测

网友(2013-02-26):
0.55A有可能硬启动已完成,你说BIOS刷过了,显卡做过了,我怀疑还是显卡没有做好。你没有说清楚问题,CPU发热了没?桥发热了没?没有发热的话还是重点检查IO和供电

网友:
我肯定你不是做维修或者是那些装B的专业维修!这个电流连南桥都没过!重做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