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31主板复位电压低修复一例

楼主(2013-01-27):
     今天客户拿来一块七彩虹G31主板,说是点不亮,在某某芯片级维修店没有修好,所以拿来我这里试试。

目测此板8.9成新,外观无任何磨损断线,元器件也都没有发现有任何端倪,用万用表打了下主电源接口和CPU供电4PIN无明显异常, 找来电源上电测试,VCORE电压正常,时钟正常,当测到PCIRST的时候发现为1.5V,明显不正常,插上诊断卡果不其然复位灯常亮,而且
BIOS芯片CS片选信号也不正常。是什么外设拉低了复位电压呢?

图纸只能跑线了,发现PCIRST通过一个电阻直接通到南桥里面,电阻阻值正常,拆掉此电阻打南桥这边的对地阻值有300多也正常。

南桥芯片为82801GB,手头也没有此南桥芯片 。

     抽支烟思索下吧,呵呵.............................

此板并不是没有复位电压,而是偏低,证明PLTRST信号是正常的,南桥应该没有问题, 此时如果要确定故障必须确定是POST之前还是之后,果断测试775CPU座子 G23  N1 这两个脚位,发现CPU复位和PG都正常,那么嘿嘿......就是BIOS的问题啦,

取下BIOS芯片,发现PCIRST电压恢复为3.3V,正常了,果断刷写BIOS程序,然后再安上,电压又一次被拉低了,*脏话*,找到料板随便拆了一个25系列SPI芯片,刷好程序,插上....

                            亮机.

此板故障为BIOS芯片损坏,且程序损坏.

网友:
有问有答,思路清晰,多发好贴

网友:
楼主,要是能上传些图片,那就好了

网友A:
BIOS芯片坏了·拉低了·PCIRST ·那个8脚的愿意坏吗·供电都正常吗·测试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芯片坏了·拉低了·PCIRST ·那个8脚的愿意坏吗·供电都正常吗·测试了没·

供电正常,从这个例子上总结出BIOS程序跟PCIRST电压有关系,开始的BIOS芯片刷了以后还是不行,后来又换了一个25芯片刷上程序就好了

网友:
后来找的那个25芯片在没刷BIOS之前,PCIRST电压也不正常,也是偏低,后来刷上程序就好了

网友:
思路很清楚,给新手很好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