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驱动板号715G2681-1-4程序(方正,AOC均可),HX6803-A

楼主(2013-01-27):
机器型号 tft19w80ps 产品代码 919SW+ ,驱动板号715G2681-1-4,驱动板上贴的是 (W)GH9CB A2002 REV:A00   1487404m0107 V:1.3
驱动芯片是 himax的hx6803-A  外挂存储器是sst25lf020a,
求这个程序 谢谢 .

补充内容 (2013-1-30 10:08):
原机是方正FG981-WT,不是AOC-919SW+,我查网上AOC和方正一样,方正机器驱动板号715G2681-1-4,驱动板上贴的是 (W)GH9CB FD012 REV:A00   1409808M3340  V:1.1

网友A:
如果你的屏是LTM190M2-L31,下面这个就是你要的东西,深藏功与名......

网友B:
显示器什么问题

网友:
写上程序,开机不插VGA线信号,红、蓝、绿、白屏不断切换,插信号黑屏。可以开关机。求解是程序不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什么问题

备份程序的时候,点错了,写进空白程序,导致不开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屏是LTM190M2-L31,下面这个就是你要的东西,深藏功与名......

写了这个程序,开关机可以用了,指示灯也亮了,但是屏幕红绿蓝白屏切换,插信号黑屏。估计是程序不对。

网友D:
怎么写程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写程序啊

当然是用编程器写的啊

网友:
把你方正的屏的型号,机子的序列号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写了这个程序,开关机可以用了,指示灯也亮了,但是屏幕红绿蓝白屏切换,插信号黑屏。估计是程序不对。

1、在不接信号线的开关机有没有看到AOC 的LOGO或者提示中文/英文无信号连接?如果LOGO或者有提示无信号连接则表示给你的程序没有错,但不代表你的驱动板没有问题。
2、就算是没有看到LOGO或者有提示无信号连接,也不代表程序有问题,因为你说不接信号线屏幕红绿蓝白屏切换,这个是表示AOC的烧机程序已经开启,我提供给你的程序是已经打开烧机程序的(是方便我批量烧录烤机),代表屏已经正常驱起来了。接信号黑屏只能代表你的信号源有问题或者驱动板有问题。
3、友情提示:冠捷产的主板,U103、U102及其周边容易有问题。

网友:
另据你补充的“原机是方正FG981-WT,不是AOC-919SW+,我查网上AOC和方正一样,方正机器驱动板号715G2681-1-4,驱动板上贴的是 (W)GH9CB FD012 REV:A00   1409808M3340  V:1.1”

我要告诉你的是,虽然AOC的和方正的板号是一样的,但是你一直回避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屏是什么的。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1、GH9CB FD012  和 GH9CB A2002是程序的版本号,至于其他“ REV:A00   1409808M3340  V:1.1”那些序列号等等信息跟程序无关。
2、光919SW+不光是有用LTM190M2-L31的屏,还有用其他屏的,所以对应其他当然还有不一样的程序。同理方正也是一样,只要是长期延续的机型,厂家当然不会老是只用1种屏。

网友:
我的无信号不知道是不是程序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