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8G的U盘认不到盘该怎样读数据

楼主(2013-01-27):
这种8G的U盘认不到盘该怎样读数据

网友:
不认。你先量下供电然后是地线,数据线,时钟线,然后用表测看这个u盘主板上面的小元件。。如果测不出来就不用修了。换一个得了。

网友:
这种U不行就换一个

网友:
哈,看下保险挂没有

网友:
好像是全封闭的吧?什么保险,之类的就不好量了吧,修的话只能砸开,不过砸开基本就坏了

网友:
这个坏了,就报废吧,,,

网友:
这还真不好修,也从不修

网友:
直接报废吧!

网友:
这种U盘没得修  不知道能否用什么软件方法来修

网友:
我也有个类似的U盘,插到电脑上能看到U盘的盘符,但是0字节,在设备管理器里反倒认不出来,用数据恢复软件也看到到U盘。全封闭的,没有办法搞它。

网友:
是的,盘是不想要了!就算修好也不会稳定的。
但我要的是数据啊!很重要的
!@

网友:
我这个是认不到盘的。这6个点有3.24v电压。

网友A:
要数据的话只能用pc3000FLASH专业设备读取存储颗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数据的话只能用pc3000FLASH专业设备读取存储颗粒

这盘看不到存储颗粒在哪。

网友:
可以量产一下  但是数据无法保证   有关U盘量产网上很多教程   最重要的就是储存芯片及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盘看不到存储颗粒在哪。

要把外面的塑料外壳拆掉

网友:
这个是TF卡加东西做成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