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高点充电行吗

楼主(2013-01-27):
我有一个海洋王手电。充电器要求4.4v 600mh,我用手机充电器5v 500mh的可以吗,会有什么影响?一个充电器淘宝上卖要88元太贵了!

网友:
这个可以的

网友:
这种手电带保护板,完全可以

网友:
完全可以用

网友:
谢谢各位朋友的回答

网友:
完全可以用的

网友:
充电电压必须要高点。但要有一定限度。

网友:
家里有可调电源的话 也可以用

网友:
这个电压电流都可以直接调

网友:
关于充电器与电池的搭配是有讲究的,一般认为镍镉,镍氢电池的充电电压每单节+0.2V,即用1.4V左右的电压充电,或是用电流表串接充电,充电电流控制为电池额定容量的四分之一,充至五到六小时基本充足。铅电池的充电电流控制为额定容量的十分之一,充电十至十二小时,而现在普遍在使用的锂电池则要十分当心,一般认为充电电压必须控制在单节4.2V,又由于锂化学成份的危险性,一般在电池内部也安装了充电控制电路,所以大部分手机充电器设定电压为5V,而可靠性一由电池内部的安全芯片控制,二由手机或计算机内部电路控制,但如果是你完全依赖这种安全装置而忽略了充电安全底线,等待你的可能是人身安全或配件报废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