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独显,电池不能开机

楼主(2013-01-27):
联想G450独显,电池不能开机,电池和适配器一起不能开机,适配器能开机
我查到电池开机时Q28 1脚无电压,2脚3.2V 去掉Q28 1脚上有12V电压,2脚有3.2V. Q28没坏,换Q28也是一样,电池开机有3V,5V,1.5V其他电压没出来,请帮帮我,谢谢
适配器开机时,Q28 1脚19V, 2脚无电压

网友:
这是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

网友:
你开机后再接电池还能用吗。如果能用可能是你的电池太低了。要么就是你的电池有短路。。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
是不是 充电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
查充电芯片周围有短路没,可能是芯片坏了。也不排除电池自身问题。

网友:
换充电芯片试试呗,这情况

网友:
看看隔离保护电路

网友:
对,主要查隔离保护电路和充放电电路

网友:
要确定电池是不是好的,先换电池看看,然后看充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