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ATX电源就开机。求高手啊!

楼主(2013-01-27):
接到一块G41M-P21的V星主板只要一插上ATX电源就开机,现在绿线跟地线是通的就查不出绿线的线路,测边上的电容阻值很低,拆下来测很正常就找不到绿线想通的原件,哦NO!晕了以上午都没结果求大哥帮帮忙。

网友:
遇到 过这样的问题。没有解决。期待高手的回答。。

网友:
biols 调试过?不插硬盘试试

网友:
在这里我先说一下这样是点不亮的,它就跟强开是一个道理的

网友:
单接主板 和电源试下 其它都不接 ,我以前碰到过CPU 风扇也会引起自动开机

网友:
IO参与触发的一定要查PSON#到绿线之间的线路,很可能是一个三极管或场管被拉地了

网友A:
绿线线路肯定要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绿线线路肯定要跑的

是啊 这板子太坑爹了 要把电源口拆下来才能看到跑线,花了一下午的时间终于修好了